楼主(2018-05-28):
1.三菱Q系列SFC顺控有没有像FX系列M8040禁止转移的软元件,当m8040为on时,SFC不跳转。看SFC编程手册,可以用Pause  BL x使SFC块停止跳转 RSTART BL x 重新启动块。感觉不是很好用
2.报警器软元件F ,当set或者OUT  F报警器时,CPU面板上Erorr灯是不是会亮起来?想用F来作为设备报警用,像气缸感应器未亮,电机报警等,SM62 ............. 只要有 1 个报警器 ON,特殊继电器就会 ON。
3.第一次使用Q系列PLC做项目,相较于FX系列有什么注意的?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A:
我只能回答你第三条:

1、第一次用的时候,CPU侧面或正面有一个盖子,抠开来,要把电池装上。新的CPU一般没插电池插头。
2、要分配IO参数,在参数、IO参数中。
3、写入程序 + 参数 后,一般要复位一下PLC。就是把那个小拨杆,拨到左侧保持3-5秒,再拨到RUN

其他详情看手册,或自己测试

网友B(2018-07-09):
仔细看看编程手册,很容易的

网友C:
加油路还很长

网友D:
使用SM320,SM321,使SFC生效。
SM320:OFF=SFC程序不存在,ON=SFC程序存在
SM321:OFF=SFC没有执行(停止),ON=SFC程序执行(启动)
意思是不是SM320只读属性,但有SFC程序的时候为ON,没有SFC程序为OFF。SM321控制SFC启动/停止,是这样吗?

网友D:
我是在SFC的S0步SET SM320 SET SM321。在顺序程序里做SET BLx
GX works2模拟了下,SM320是不是只读属性,OFF/ON对SFC没什么影响。SM321为OFF时,所有的块失效,相当于RST BLX,而且还重新SET不了SM321。感觉具体应用是什么?

网友D:
手册上有说明的
以下是SFC控制,看看。
附件: A2-20180309改伺服.rar (271 K) 下载次数:86
  • 下载积分:+2(杰克杰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