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三菱L系列走Modbus TCP协议的问题

楼主(2018-05-28):
请问各位大佬,上位机想走MODBUSTCP协议读三菱L系列PLC,PLC内置以太网怎么设置呢?用MODBUS POLL测试一直显示timeout err,我内置以太网设置的打开方式是通讯协议,UNPASSIVE.我资讯三菱客服,他们说L系列不能做从站。

网友A:
以太网啊

楼主:
对,是以太网,想知道L系列内置以太网口能不能做modbus tcp通讯的从站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啊

网友B:
好像是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L不能做从站

网友D:
L系列不会直接支持ModbusTCP协议,应该是另外的方式进行以太网通讯;
具体看看这篇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