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三菱3U系列PLC程序的时候,被设置密码了,怎么办?

楼主(2018-05-28):
各路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帮忙解决下,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网友A:
找软件破解密码,三菱的应该好找的。

网友B:
三菱的破解很好找,你得说出你什么型号的

网友C:
短路破解

网友D:
3U的好破,下载个解密软件可以直接读取密码

网友E:
问问原来设密码的人,实在不行就只能解密软件了

网友F:
直读解密,,

网友G:
下载个解密软件

网友H:
破解密码

网友I:
想办法破解啊,三菱的还是比较好找的吧

网友H:
美滋滋 破密码软件啊

网友J:
下载解密软件

网友K:
现在这风气,一来就叫人家解密

网友L:
破解是条出路

网友M:
之前也碰到过类似的,但是软件破解密码之后,程序上载之后没有程序,不知道怎么回事。
下载积分:+1(一二三四五六) 已经解密OK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N:
3u的可以设置密码吗

网友O:
可以设置密码

网友P:
下个解密软件

网友Q:
我这也有设备是3U的设了2道口令。求大神指点,或给个解密软件
学到老

网友R:
这里80%的人都会,就看你是不是真的需要?

网友S:
三菱的密码应该好破解的。网上找找看

网友T:
三菱解密

网友U:
破解,三菱的好弄
读取三菱3U系列PLC程序的时候,被设置密码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