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8):
就一个威纶通的密码等级问题,查看说明书半天没看懂。网上都说的模棱两可,好心人讲一讲,这应该不是太高级的技术
小姐姐骚啊

楼主:
A--F 都代表什么权限?
小姐姐骚啊

网友A:
你指的是這個嗎?

楼主:
就是这个啊

小姐姐骚啊

网友B:
以前我记得好像是权限等级高的可以打开权限等级低的,F的可以打开ABCDEF的。

网友C:
高等级的密码可以打开低等级的画面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楼主:
大概如这种,我也多少知道一点。这个怎么理解?昨天不能发帖了,原来一天只能10贴啊
小姐姐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這個嗎?

權限自己訂,以這張圖來說用戶編號,1,2,3在A類都有勾選,表示設定為A類的功能,1,2,3用戶都可以使用,B類的功能,2,3用戶可以使用,C類的功能,只有3用戶可以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记得好像是权限等级高的可以打开权限等级低的,F的可以打开ABCDEF的。

A到F没有高低之分,设置安全权限后,登陆的用户有对应权限就可以使用

网友E:
敝帚自珍。。。

楼主:
你这个密码和进入的安全等级是怎么设置的?我本来设一样的等级,但密码一设置等级输入就报错,选“无”进入又报错
引用 楼主:

小姐姐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敝帚自珍。。。

嘿嘿,可能比喻不恰当,多包含 不过我觉得,这在高手眼中是小儿科吧,高手应该往更高层次发展了。不会吝惜这种小技巧的
小姐姐骚啊

网友F:
看不懂,拿分走人
人生是盘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密码和进入的安全等级是怎么设置的?我本来设一样的等级,但密码一设置等级输入就报错,选“无”进入又报错

這三張圖你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三張圖你參考看看
卧槽。整理半天,图片不让发了!
文字说下吧,希望能理解。
一般模式下启用了两个密码1 ,123 ,A
2,456 A B
数值框在安全界面-用户限制-操作类别-选择A
功能键 进入.......................................... 也选择A
数值框就输入不进去,而改回“无”能输入,但密码不就没用了
小姐姐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三張圖你參考看看
卧槽。整理半天,图片不让发了!
文字说下吧,希望能理解。

有輸入用戶及權限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輸入用戶及權限嗎?

简单说就是 那个加权限,哪的点击报错
小姐姐骚啊

网友F:
再来水一贴
人生是盘棋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222640]
简单说就是 那个加权限,哪的点击报错

你是按下哪個鍵出現報錯?可以提供程序嗎?

楼主:
小姐姐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按下哪個鍵出現報錯?可以提供程序嗎?

用的是最新版的软件
小姐姐骚啊

网友G:
我遇到过宏指令有问题,导致权限密码明明是对的,还是提示错误。是宏指令复位了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遇到过宏指令有问题,导致权限密码明明是对的,还是提示错误。是宏指令复位了

我这个不可能因为宏指令原因,上面上传的程序是新做的里面截取的密码界面。之前做没用过密码,不太讲究。现在公司需要才抱佛脚
小姐姐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最新版的软件

我改了幾個地方,你參考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最新版的软件

改了一下,參考看看
附件: Snap4.rar (235 K) 下载次数: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一下,參考看看

我看了下,你应该是让密码的数值安全级别改成“无”,这样是可以输入的。
但我点功能键“进入”还是报错。这之前就试验过。如果功能键不设安全级别就没密码什么事了
小姐姐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你应该是让密码的数值安全级别改成“无”,这样是可以输入的。
但我点功能键“进入”还是报错。这之前就试验过。如果功能键不设安全级别就没密码什么事了

把我在電腦上跑的檔給你看看,你在設定暫存器時沒有勾選系統暫存器。
附件: EBProject1.rar (257 K) 下载次数: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我在電腦上跑的檔給你看看,你在設定暫存器時沒有勾選系統暫存器。

你这个附件可以。我这个就不行。我刚才仔细对比了下,发现问题出在密码数值的格式上。用无符号32位就通过了。
在此感谢兄弟的帮忙,解决了我多日的困扰。辛苦了
小姐姐骚啊

网友A:
可以了吧???還有密碼那個勾起來,輸入時就不會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吧???還有密碼那個勾起來,輸入時就不會出現。

  你真棒
小姐姐骚啊

网友H:
共同学习一下

网友I:
一般设置两级密码的话是这样的,第一级密码进入后便可以操作触摸屏启动设备,若想更改第一级密码,则进入二级密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