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功能模块如何编写?

楼主(2018-05-28):
大神们,对于欧姆龙功能模块的程序如何编写,能不能讲解一下。谢谢!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A:
一句话:自定义变量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句话:自定义变量写程序。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B:
所有的变量都得自己定义 然后再使用这些变量进行编写梯形图 正常使用指令 跟普通编程一样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和写普通指令差不多

网友D:
最簡單的方法是:你先開一個新的Section,規劃好你得程序.
然後到左邊視窗剛剛你開的Section滑鼠點著按右鍵有一個產生Function Block的功能按下就可以了!

网友E:
多看操作手册 按照上面的实例编写几次就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