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ENET-ADP

楼主(2018-05-28):
请问两台FX3U加装了FX3U-ENET-ADP模块的PLC之间能不能通信交换数据,如果有的话该怎么去设置

楼主:
顶一下,主要是试着好玩,看支不支持这功能

网友A:
FX5U的就支持你说的这个要求,3U没有用过, 不知道支不支持

网友B:
这个模块主要就是干这个用的,各站之间 可以收发数据。设置就不好说了,看说明书吧!
我看了,没有看懂,大神静下心来讲讲呗,用哪个协议,寄存器是怎么定义的,谢谢

网友C:
FX3U-ENET-ADP没有主动向外发送数据的能力,2个FX3U-ENET-ADP通讯不了
真诚感谢!
操蛋的工控行业,为了碎银几两,又不得不搞它

网友D:
三菱的MC协议
好像2个FX3U-ENET-ADP间是不行的,换1个FX3U-ENET-L吧,要不你自己写个自由协议可能也可以。。。
真诚感谢!

网友E:
有一种PLC之间的通讯神器,看到有人这样用过的,参考一下这个:
工业通讯智能网关 PLC数据通讯处理系列.pdf

网友F:
网关多的去,看你如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