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屏写入地址

楼主(2018-05-28):
触摸屏可不可以同时向2个D寄存器里写入相同的数

网友A:
何必呢 程序写一条MOV不就行了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B:
可以,用脚本或宏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可以的 方式可能也不止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