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8):
求助,关于伺服走脉冲使用DDRVI指令,假如我要发10000个脉冲,中途没走完的情况下,我拍急停,程序要怎么改才能把剩余的脉冲走完。求解答,谢谢。最好有程序。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A:
断开指令触发条件急停,再次接通继续执行没有完成的脉冲

网友B:
你的图本是一种思路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还没有试验过,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之前没有考虑到这个情况,所以脉冲根本接不上,在哪拍急停,脉冲就在哪个值停住,然后相对位置全部乱套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楼主:
这样单纯的在DDRVI前面加急停没有用,断开/接通之后它不会走的。
引用 网友A:
断开指令触发条件急停,再次接通继续执行没有完成的脉冲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指令触发条件急停,再次接通继续执行没有完成的脉冲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楼主:
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没把握,大神有没有更好的思路可以用吗?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本是一种思路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C:
一般情况不这样做,急停代表不正常工作,急停后需要重新复位,不然很难保证精度,有些plc可能有一些特殊功能,你看看手册

网友D:
定位完成之后串上外部急停输入,输出一个总的急停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没有试验过,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之前没有考虑到这个情况,所以脉冲根本接不上,在哪拍急停,脉冲就在哪个值停住,然后相对位置全部乱套

楼主,用drvi指令动作过程中按了急停,用相对脉冲数减去d8340当前寄存器的值,急停复位后能接着走吗?你程序验证通过了吗

楼主:
还没有开始试验,过些天有了结果才知道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drvi指令动作过程中按了急停,用相对脉冲数减去d8340当前寄存器的值,急停复位后能接着走吗?你程序验证通过了吗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F:
相对定位,是相对于当前停止的位置,运行设定的脉冲,每次驱动都会执行这么多个脉冲数。
你用急停断开了驱动条件,和正常运行完的区别是,M8029不会动作。
当你再次驱动这条指令的时候,还是会执行设定的脉冲数,而不是执行剩余的脉冲数。

楼主:
程序要怎样修改才能执行剩余脉冲数呢?谢谢
引用 网友F:
相对定位,是相对于当前停止的位置,运行设定的脉冲,每次驱动都会执行这么多个脉冲数。
你用急停断开了驱动条件,和正常运行完的区别是,M8029不会动作。
当你再次驱动这条指令的时候,还是会执行设定的脉冲数,而不是执行剩余的脉冲数。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G:
台达的貌似是有这个功能的 不过一般不建议这样做 急停本就代表了非正常运行 你查一下手册看一下M1000和D1000以后的都是什么参数 看有没有  或者楼主愿意 就直接走绝对定位吧 绝对定位可能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F:
用DDRVA绝对定位指令。

引用 楼主:
程序要怎样修改才能执行剩余脉冲数呢?谢谢

网友H:
系统上电后初始化所有脉冲寄存器,全部归0,然后检测设备是否复位,如果没有复位启动设备复位程序,待所有设备复位后方可进行新的工作,接受新的参数和脉冲数进行工作。

网友I:
DDRVI是相对定位,你电机那里没有编码器反馈地址只用PLC的寄存器当前位置来计算剩下脉冲量下次取消急停后电机接着走,这样是不准的,如果有脉冲反馈形成闭合还好。

要不改成DDRVA,绝对定位

网友J:
用绝对定位就可以做到。

楼主:
有带编码器
引用 网友I:
DDRVI是相对定位,你电机那里没有编码器反馈地址只用PLC的寄存器当前位置来计算剩下脉冲量下次取消急停后电机接着走,这样是不准的,如果有脉冲反馈形成闭合还好。

要不改成DDRVA,绝对定位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楼主:
我这个设备用DDRVA很麻烦,我要收集几百个脉冲数写进去
引用 网友F:
用DDRVA绝对定位指令。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