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x component以太网问题

楼主(2018-05-28):
环境:win 10 上位机,delphi xe10.2,fx3u 16mt,fx3u enet adp,网线和编程线连接。安装了mx,用它自带的通讯工具成功连接plc。用的ip192.168.0.6,端口6679。在delphi中用actfxcpu能连接plc,但采用actfxenettcp组件就无法连接。设置了ip 192.168.0.6,端口6679,通讯总是报错。请问我还有什么没考虑到?谢谢指教。

网友A:
用的组件让后用汇编调用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你上位机MX 设置完就不用其他设置 直接调用组件就好了

楼主:
我的问题就是这个组件无法连接plc。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正在犯愁。硬件应该没问题,Gx works ,mx component都成功连接,plc 用actfxcpu能连接,这个应该是通过422口连接的。但就是 actfxenettcp不能连接,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