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怎么使用工业相机呢

楼主(2018-05-28):
请问各位老师使用工业相机需要c语言开发吗?要学习哪一方面呢

网友A:
要是使用成品的工业相机如基恩士,欧姆龙的那就比较简单。如果要用高级语言开发,那可就相当难了。相机基础参数,光源配置可是基础。C++,c#也得熟练,halcon,opencv,视觉软件得会。

网友B:
工业相机 一般配合视觉检测,视觉检测的软件可以用C++ C#等语言 来编。以PC端为上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