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8):
西门子S7-200SMART,什么时候需要加电池模块SB  BA01,需要实时钟的时候吗?本身自己带的超级电容6到七天就会失效,那样的话再开机的话显示的时钟又会是什么时候的?是上一次的时钟吗?还是出厂的时钟?另外SB BA01只是一个外壳吗?还需要买纽扣电池?纽扣电池的型号是多少?它可以充电吗??不能充电的话使用寿命是多长时间?白天忙没有时间咨询西门子,晚上有哪位大神可以解答,在此谢过

网友A:
1. S7-200(Smart)PLC的电池模块是必须加的,除非你能保证从你厂内调试结束到设备进厂之后客户通电使用这段时间在100小时以内,并且能够保证客户在使用的时候是24小时不断电的,即使断电,也能保证在100小时以内再恢复供电;
2. 如果不加电池,那么断电超过100小时后,PLC的时钟会恢复成出厂时间,且PLC的所有掉电保持区(V区)的数据全部清零;
3. 正常购买的电池会在电池盒内有一个已经焊接好的PCB板,上面有可充电的纽扣电池;
4. S7-200(Smart)PLC的电池模块的续航时间是100天,也就是3个月多点,即如果客户断电停机超过3个月的话,那么PLC里面的所有参数都要再重新设定了,所以在做程序时,有些特定数据最好是在调试结束之后直接固定下来,以防PLC断电时间过长导致数据丢失,造成设备无法正常运转。

网友B:
除非特殊要求。断电保持v是永久的,不用担心数据因没电池而丢失!

网友C:
还是三菱欧姆龙的电池舒服   寿命起码都是5年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