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8-05-29):
各位,现在有个问题大家探讨下,就是最近有个设备的plc和触摸屏通讯不定时中断,中断时设备的输出会复位。 PLC用的是三菱FX3U-32M 通讯威纶TK6070ip屏,接口类型RS-485 4W。此设备已正常工作4年,期间没有出现通讯故障,最近几个月才发生通讯故障。是通讯线的问题吗?

网友A:
一般通讯出现中断的 也不会出现PLC的输出点会复位的情况 先换线试试看吧 PLC的输出点复位这种情况确实很奇怪 把程序读出来 看一下吧

楼主:
我们有6台一样的设备,是一样的程序复制,其他几台都没有出现通讯故障,只有这台有这个问题,一时无法定位故障位置~~~

网友B:
难道某个地方线路破皮了导致短路故障?
工控交流,有事好商量;QQ:935664782

网友C:
线路某个地方可能有24V漏电或者短路的现象

网友D:
通讯线坏,PLC,触摸屏端口脱焊,插头氧化接触不好都有可能

楼主:
各位,上述问题换通讯线解决。有点不明白,触摸屏和PLC中断时,输出都是会保持原状的,但是出现中断时输出复位这个就不能理解了,高手指点下什么原因~~~~~~~~~~

网友E:
要看程式吧,例如PLC有寫程式監看人機某個點,沒有了就復位,這應該是可以做得到的。把你正常的那幾台通信線拔掉如果也會復位,肯定是有寫監看程式。

网友F:
不用看程序 线路问题或PLC问题 PLC的否复位了 说明PLC重新上电了或者急停了或者故障复位

网友G:
PLC报警会复位。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