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三菱drva如果脉冲没走完,中断输出会如何,再次打开时会接着走吗

楼主(2018-05-29):
例如在运行过程中m1000断开后,后来在接通可以继续接着发脉冲吗?

网友A:
試就知道

网友B:
中途加个接通断开条件,可以的,绝对定位可以,,,相对定位貌似不行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C:
绝对定位可以中断脉冲,但前提必须发的脉冲数要长,象你1000个脉冲一下子就走完,看不出有中断效果。

网友D:
没问题。这就是绝对定位的特点。

网友E:
绝对定位是是参照寄存器里面的数值进行定位的 你中断了 数值也不会变化的 你说可以中断吗?

网友F:
可以的!!试试吧

网友G(2018-06-30):
重新定位 可以的

网友H(2018-08-06):
引用楼主东敏123于2018-05-29 11:40发表的 三菱drva如果脉冲没走完,中断输出会如何,再次打开时会接着走吗 :
例如在运行过程中m1000断开后,后来在接通可以继续接着发脉冲吗?
完全可以

网友I:
脉冲数没走完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