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FX3U可以加几个422-BD

楼主(2018-05-29):
FX3U可以加几个422-BD扩展口? 要用到哪些附件? 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A:
主机本来就有个422的了,422BD只能加一个,我倒是也想加两个,插哪里啊。两个口了都还不够不用?

网友B:
加那么多422-BD干什么,485,232一样的,想实现什么功能。这方面我弄的比较多,说说你的目的,我帮你

网友C:
一個~~~~
當傳輸串口也可給屏用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422接口自带一个,副加一个,两个接口够用了

网友E:
哪里够用 测试设备 4台不同的仪器 还有程控电源 还有13个模拟量 还有差不多200个IO 直接上5U
只要有通讯还是直接5U吧 用的真的好用 或者西门子 通讯真心不建议用3U

网友F:
引用楼主心情不错于2018-05-29 14:30发表的 FX3U可以加几个422-BD :
FX3U可以加几个422-BD扩展口? 要用到哪些附件? 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楼主:建议你加一个以太网模块---哈哈,好处大家都懂滴。

网友B:
用485走MODBUS一个串口十个设备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