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9):
请问一下用24V控制的交流接触器,一般情况下是过L1  L2  L3三根线的,然后就是NONC上接控制,假如我只接一根L1线,其他两个都空着可以正常使用吗?还是跟普通中继一样触点都是没影响的。

网友A:
没有影响,只要交流接触器容量达到就可以

网友B:
少用24V交流接觸器~~線圈消耗電流大
主接點無影響~~你高興三個併也可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用24V交流接觸器~~線圈消耗電流大
主接點無影響~~你高興三個併也可

那就是用220V线圈的交流接触器是吧,公司同事选型都是24V的,只有主干路才用220的

网友C:
尽量不要用DC24V的接触器,线圈的功耗很大的。
主触点的接法没有特殊要求,只接一个触点和3个触点都用没什么区别。

网友D:
24V接触器和220V接触器用法是一样的,只是线圈电压不一样

网友E:
拿24V的继电器控制220V的接触器最好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F:
引用楼主a239440265于2018-05-29 15:21发表的 交流接触器的问题 :
请问一下用24V控制的交流接触器,一般情况下是过L1  L2  L3三根线的,然后就是NONC上接控制,假如我只接一根L1线,其他两个都空着可以正常使用吗?还是跟普通中继一样触点都是没影响的。

楼主:您好!这样没有任何影响,可以正常使用------一般中间继电器能够带动的触点接触器百分之一万可以带动(想想中间继电器触点才承受多少电流呀)。另外国外的继电器回路多是24VDC的------原因吗自己网上查查为什么!

网友G:
一般我喜欢用中间继电器去控制交流接触器 这样对开关电源的要求还比较多 24V的好是好 安全 但是直流电流太大的 国外的有时候还喜欢用12V的控制回路的 因人而异吧

网友H:
接触器一多,你开关电源得要很大才行。

网友I:
一条线用中间继电器啊
今晚吃鸡!

网友J:
杀鸡焉用牛刀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K:
6楼和8楼说的正确

网友L:
可以使用,最好L1经过三相输出,24V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