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9):
今天尝试了一下FX5U对直线电机的控制,由于直线电机在结构上不同于旋转电机,旋转电机对应定位参数里面的每转脉冲数和每转的移动量就很直观了,但是如果控制的是直线电机这两个参数该怎么设置呢?
我尝试设置以下不同的值,发现对直线电机的定位移动量没有任何影响:
每转脉冲数:1000    每转移动量:1000
每转脉冲数:2000    每转移动量:1000
每转脉冲数:1000    每转移动量:2000
设置这三种参数,PLC发1000个脉冲,直线电机移动量都是10mm。

求解?

网友A:
这理解能力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直线电机,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理解能力

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你发的脉冲数都是1000,当然电机就移动这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脉冲数都是1000,当然电机就移动这么多了。

你没看懂我的问题

网友B:
你这个移动量单位是丝吧,按照第一组参数移动10mm,那么第二组是5mm,如果是同一个直线电机移动量不能随便设设 ,那是电机本身固定了的,这个设置只能配合电机本身参数,电机不能配合你这儿的设置,跟第一组移动量一样就对了,如果第二组移动量是10mm,可能是参数没有写进去或者没保存上 ,可以断电重启试试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移动量单位是丝吧,按照第一组参数移动10mm,那么第二组是5mm,如果是同一个直线电机移动量不能随便设设 ,那是电机本身固定了的,这个设置只能配合电机本身参数,电机不能配合你这儿的设置,跟第一组移动量一样就对了,如果第二组移动量是10mm,可能是参数没有写进去或者没保存上 ,可以断电重启试试

修改参数后我重新下载了程序,PLC和驱动器也断电重启过,不同的参数直线电机的移动量确实是一样的。
不同型号的直线电机单位与长度有关的参数也就只有光栅尺分辨率和磁极间距,别的都是电流寄推力之类的,
确实搞不明白每转脉冲数和每转移动量在直线电机系统里面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