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30):
博途v14怎么找不到可访问节点呢?系统是windows10  64位
PG/PC接口的类型PN/IE
新手求助

网友A:
步骤说得不详细

网友B:
本地连接的IP地址设为和PLC一样的网段,比如PLC是192.168.0.1,本地连接的地址可以设为192.168.0.10

楼主:
是一样还是还不一样?

楼主:
可惜传不了图片,
就是在在线里面找到可访问的设备
然后选择PG/PC接口的类型,再选择PG/PC接口
再点开始搜索
然后在所选接口的可访问节点下面找不到设备
软件ip地址与电脑ip地址已设置一样了,还是找不到

网友C:
先配置IP地址

网友D:
首先网线是不是好的,ping能不能ping通,网卡没选错吧

楼主:
我电脑系统是windows家庭版,是否博途v14不支持windows10家庭版?

楼主:
ping 是什么意思?

楼主:
对了,我是没有联接到真实plc的,只是在电脑操作练习

楼主:
是不是要连上真实plc 才行呢

网友D:
废话,不连plc你访问个锤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连上真实plc 才行呢
是的,不然你想访问谁。

楼主:
至少在软件里是可以找的到啊 [upload=1]

楼主:
我硬件组态已经组态好了,应该是可以找到可访问节点啊!不用连接plc 吧

网友E:
有仿真软件包

网友F:
好好看看手册吧 同志哥,现在的人 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来就搞程序搞软件, 起码基础的编程手册硬件手册都没看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