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6伺服干扰问题
玩转PLC

楼主(2018-05-30):
各位大牛们好!
最近做了一台机器,用来7个松下A6的伺服,屏蔽层,双绞线都按照手册要求接好了,
但是,监控到指令脉冲总和老是会变,导致伺服收到的脉冲数与PLC发出的有差别,
难道是哪里不对?或者A6的比A5的抗干扰能力差一些?
以前A5的那么恶劣的环境都没事的呢。

网友A:
屏蔽层单独接地试试 另外一头接到插头的金属框上

网友B:
是不是PLC到伺服驱动器之间距离太长了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玩转PLC

楼主:
距离只有3米。
玩转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层单独接地试试 另外一头接到插头的金属框上
嗯,都是单独接地的。

网友C:
附近有没有什么干扰源

网友D:
测试过三菱J3的和松下A5的伺服,驱动器XYZ反馈输入到FX1S的PLC的X0/X1/X2。
除了Z脉冲数值准确,XY轴的都很不稳定。
楼主的A5反馈脉冲很准确吗?PLC什么型号?

网友E:
屏蔽层两边都不要接试试,松下这种垃圾,就是便宜!
下载积分:+1(ydyzq123) 同意,不接试试

网友F:
1、主电路是否有隔离变压器;
2、建议加个滤波器;
3、将加减速放大点;

网友G:
电源是否有问题,地线是否良好,都会引起此问题

网友H:
建议从多个角度去考虑排查,比如增益等等

网友I:
记得有个参数设置一下,有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松下A6伺服干扰问题

网友J:
没有相当牛逼的技术的都会死在这个问题上。一次整了16套三菱伺服。也是收到的脉冲和发的脉冲对不上。
玩转PLC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相当牛逼的技术的都会死在这个问题上。一次整了16套三菱伺服。也是收到的脉冲和发的脉冲对不上。

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K:
解决了吗,  我马上要调A6伺服了.

玩转PLC

楼主:
引用 网友K:
解决了吗,  我马上要调A6伺服了.

重新把走了一下控制线,单独线槽,屏蔽层接到0V,测试结果干扰好一些了,但运行几个周期后还是存在几个脉冲的误差,最后做了妥协方案,运行设定的次数后自动回原点,回完后自动继续运行。

网友L:
哈哈,还没做过对伺服那么高要求的设备

网友J:
把伺服IO那焊接到像电路板植锡那么光滑无毛刺就行了,但像用的松下就保证不了了,
松下的伺服抗干扰一代不如一代

网友K:
引用 楼主:

重新把走了一下控制线,单独线槽,屏蔽层接到0V,测试结果干扰好一些了,但运行几个周期后还是存在几个脉冲的误差,最后做了妥协方案,运行设定的次数后自动回原点,回完后自动继续运行。

三菱 台达 永宏的,  基本跑一上午都不丢1个脉冲.  用松下的悲催了.   等我调了把结果发上来.

玩转PLC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伺服IO那焊接到像电路板植锡那么光滑无毛刺就行了,但像用的松下就保证不了了,
松下的伺服抗干扰一代不如一代

莫非松下的伺服真的比较差劲?

网友M:
汇川旳伺服怎么样

网友N:
再次建议用了独立24V电源,专门供伺服的24V的电,不要跟外部感应器之类的共用24V电源。
玩转PLC

楼主:
引用 网友N:
再次建议用了独立24V电源,专门供伺服的24V的电,不要跟外部感应器之类的共用24V电源。

原因是?

网友N:
引用 楼主:

原因是?

你是走脉冲的话,松下的驱动器要外接24V电源,如果你的24V电源与外部感应器的共用,那就不用多说了,肯定会有干扰,如果是在有磁场的工作环境,那干扰会更大。

网友O:
用了上百套三菱MR-JE伺服,接线也并不那么规范,还没出过问题。

网友P:
学习下,感谢
玩转PLC

楼主:
三菱MR-JE伺服确实比较稳定,之前用过,接线也没有刻意去注意。

网友A:
一般用到伺服的 运行中就不考虑归零的问题的  就开机归零异常 或者手动完后再归零异常 个人认为 如果伺服没有这种精度保证的话 最好还是别叫伺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