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30):
比如
LD M0
OUT T0 K999

当M0接通的时间,大概是80-90(100ms)之间每次都有点差异,我想把T0时间传到寄存器D100里,显示在触摸屏上。这程序该怎么写呢,谢谢

网友A:
MOV T0  D100

网友B:
楼上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V T0  D100

这样D100是个变化过程,只显示最终结果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D100是个变化过程,只显示最终结果呢?

什么叫显示最终结果,你在前面加个条件呗,什么时候想读,激活条件就行了。

网友D:
要是想保留用个ST计时器试试,不过需要复位。

网友A:
这个就可以了,最近没有上,就没有看到信息

网友E:
条件触发 MOV T0 D100,读出来的值就是条件触发时候的T0值,何来变化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