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30):
FX3u接欧姆龙增量型编码器E6B2-CWZ6C 10P/R NPN输出,做一个A相单计数
现在问题每次收到的计数不一样,单独在办公室试过没问题,现场变频器比较多,编码器线路比较长大概有50M,估计是干扰问题,接地也接了,想问下大家有没有好一点的解决方案,加个光耦隔离有用吗?

网友A:
可能是信号衰弱加变频器干扰的原因吧  这么长的距离 没有搞过
应该是干扰引起的,在办公室试的时候拿了1卷100米的线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B:
接个隔离电源
24V电源是由隔离变压器加滤波器加开关电源供的,没用PLC的24V容量不够

网友C:
变频器干扰的可能性较大
应该是的,刚开始485通信的干扰也很大

网友D:
引用楼主wangyuh7400于2018-05-30 10:18发表的 编码器干扰问题 :
FX3u接欧姆龙增量型编码器E6B2-CWZ6C 10P/R NPN输出,做一个A相单计数
现在问题每次收到的计数不一样,单独在办公室试过没问题,现场变频器比较多,编码器线路比较长大概有50M,估计是干扰问题,接地也接了,想问下大家有没有好一点的解决方案,加个光耦隔离有用吗?

不一样差多少,你程序怎么写的,能否截图看下,用的那个高速点?
用的x0-x7,还有4个用的普通计数上升沿触发

网友E:
使用双绞屏蔽线试试,变频器干扰很厉害的,或者单独接地试试,公用地线也会有干扰,还有就是接地可靠不,真的有那种说是有打入了地线桩实际上深度不够没起作用的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准备把旋编独立接地试下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F:
会不会是线太长了

网友G:
为啥要单相计数
计算下丝杆前进距离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H:
还真没试过接那么长的线,楼主要是解决了也提供一下方法,谢谢

楼主:
大家都没碰到过编码器干扰的问题吗,想问下大家都是怎样解决的。
昨天问了下欧姆龙官方,说这个型号的编码器只能延长10米,需要换成线驱动输出的能100米,可是3U不能用。再说换双绞线和编码器成本太高了总共有12个,换了还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实在不行准备先换个推拉输出的旋编试下。
大家碰到干扰都是怎样解决的都来讨论下

网友I:
没整过这么长的线,多添加几个磁环试试,不行再另外想办法。
磁环用扣在线上的好,还是那种圈形的皮扒了绕在上面的好,有什么区别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使用双绞屏蔽线试试,变频器干扰很厉害的,或者单独接地试试,公用地线也会有干扰,还有就是接地可靠不,真的有那种说是有打入了地线桩实际上深度不够没起作用的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