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30):
分享一下今天碰到的西门子SMART触摸屏程序下载通讯设置问题。如果不看说明书,确实容易被西门子坑死,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西门子SMART触摸屏只能在PC设置固定IP,不能设置自动获取IP。
例如,你的触摸屏IP是192.168.1.3; 你的PC端IP只能是同一个网段(例如192.168.1.4).但是,坑爹的地方来了:下载程序的时候,wincc flexible SMART软件上面的IP只能是192.168.1.3    否则你永远连不上!!!但是坑爹的是:软件上面中文写的是“计算机名或IP”,很多人直接输了PC的192.168.1.4.结果被坑了。

网友A:
,本来就是这样的呀,我就是被坑多了就能够做你们老师了

网友B:
我都没注意过,我只当那是触摸屏地址,。从一开始,就没错过。
emmmm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C:
被西门子坑那简直是太正常不过了

网友D:
第一次我也是这样  但我喜欢用不同的思路去尝试  几次后就搞定了  实在搞不定就拜师学艺

网友E(2018-06-30):
不单单是西门子,好像AB的也是这样

网友F:
有接触此种触摸屏,但没有下载过程序,了解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