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30):
描述:图片
点击设置选项卡,下拉菜单怎么样才能够触控屏幕任意位置都可以收起?现在只有点击下拉菜单才能收起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

楼主: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

网友A:
做个隐藏按钮或者添加鼠标移动脚本

网友B:
應該是按任何位置都可以收起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隐藏按钮或者添加鼠标移动脚本

做有隐藏控钮,触控下拉菜单以外界面收不起来,没反应。我试试鼠标移动脚本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按任何位置都可以收起阿

起不来复盖整个屏幕的隐藏控钮也起不到作用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起不来复盖整个屏幕的隐藏控钮也起不到作用

我沒做隱藏按鈕,觸碰任何位置是可以的收起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沒做隱藏按鈕,觸碰任何位置是可以的收起來的

那是型号不支持还是设置问题?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

网友C:
你那个下拉式的怎么做的,能不能共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下拉式的怎么做的,能不能共享一下

按钮触发宏指令——宏指令触发直接窗口——直接窗口会打开菜单窗口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型号不支持还是设置问题?

應該都不是,我是直接調用下拉視窗功能的,跟你用宏指令是不一樣的,按下選項或其他位置都會自動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都不是,我是直接調用下拉視窗功能的,跟你用宏指令是不一樣的,按下選項或其他位置都會自動收起

有下拉视图功能?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