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平均值怎么写?

楼主(2018-05-31):
比如
LD M0
OUT T0 K999
MOV T0 D100
D100的每次都不同,大约80-90,我想取10次D100的数值,加起来后再除以10,取平均值,写入D200。 D200也实时变化着,显示最近10次的平均值。该怎么写呢,谢谢!

网友A:
四年白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年白做了
写出答案后再来讽刺

网友B:
下载积分:+1(肖石福) 热心助人!

网友B:
经常做 模拟量信号 称重信号的平均值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咯,我开始也用M8011上升沿触发,发现不是很准。后来就改用1MS的定时器T0精准些。谢谢你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