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31):
欧姆龙CP1H联机时提示端口不存在不知道什么原因?网络类型是USB,驱动也装好了。别的机床上都可以上传程序。这台机床提示端口不存在?我用的是USB怎么会提示端口?难道让我用232联机吗?真搞不懂了

网友A:
這種問題我之前也遇到過好多次,然後就換了幾臺電腦和編程線纜,後面才連接上了。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過,不過後面換了幾臺電腦和編程線纜,後面就通訊上了。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B:
如果在其它PLC接口能通讯,这台不能通讯,接口坏,PLC面板上可以加232接口通讯

网友A:
我覺得不一定是接口的問題吧,之前我也遇到過好幾次這樣的問題,結果換了幾臺電腦和數據線又能正常通訊了,具體什麼原因是不清楚。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C:
应该是这台机床的USB口损坏了

网友D:
打开设备管理器里看电脑有没有找到这台设备,如果异常重新装下驱动,重新开机后再试

网友E(2018-07-12):
有可能是漏电导致的干扰

网友C:
可能plc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