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PLC

楼主(2018-05-31):
大家好!
         如题,如何通过监控伺服驱动器的某些参数,有效的判断伺服电机突然失去负载,例如用来判断联轴器断了。

网友A:
负载率一下子降了很多。
玩转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率一下子降了很多。

那是不是我采用通信来实时读取伺服的负载率,就可以达到这个检测要求?

网友B:
如果是脉冲控制的,不好判断,如果是总线方式的,可以读到驱动器上的当前负载率,如果负载率下降很大,就说明电机失去负载了。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扭力檢測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E:
测量驱动器总电流应该行,用个小阻值电阻串联到驱动器供电电路,用PLC检测电流
玩转PLC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量驱动器总电流应该行,用个小阻值电阻串联到驱动器供电电路,用PLC检测电流

测电流,试过,不行。电流波动太大了,不好取比较值。
玩转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脉冲控制的,不好判断,如果是总线方式的,可以读到驱动器上的当前负载率,如果负载率下降很大,就说明电机失去负载了。

如果是用以太网总线或者光纤总线的话,基本上可以实时的监控负载率,
但是如果是用485总线,那就有点尴尬了,貌似会非常滞后,等收到数据,
可能已经撞车了。你们觉得呢?

网友F:
速率要快只能够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