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31):
做了几年的PLC编程,都要都是数字量逻辑控制,对运动控制不懂。谁能告诉我如何去学?

网友A:
找个伺服电机,找个驱动,想尽一切办法让电机动了,就好了

网友B:
引用楼主随风漂泊于2018-05-31 12:41发表的 求运动控制指导 :
做了几年的PLC编程,都要都是数字量逻辑控制,对运动控制不懂。谁能告诉我如何去学?

什么伺服什么plc,什么控制模块,你说清楚才能解答啊

网友C:
先从步进电机开始吧  比伺服容易多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2楼说得对,先转起来再想怎么定位

网友E:
楼主做什么行业的?写了几年的PLC,竟然没遇见过轴控的?我一个刚入行的新人,都没遇见过不是轴控的项目

楼主:
西门子1200PLC,步进电机是一般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2楼说得对,先转起来再想怎么定位
恩,也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做什么行业的?写了几年的PLC,竟然没遇见过轴控的?我一个刚入行的新人,都没遇见过不是轴控的项目
电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西门子1200PLC,步进电机是一般的电机。

西门子1200和西门子v90伺服用起来很方便,有专门的块可以控制,接口定义都有说明,伺服内部参数设置也不复杂,
要是用到大型的s120伺服系统,多轴联动那就麻烦了,我还没玩过,也没精力去玩了,现在连看资料都懒得看了,天天逛论坛,刷帖子,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