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40SSC--S

楼主(2018-05-31):
这个模块第二个轴动不了,只能控制第一个轴,是不是要设置同步控制参数

网友A:
原因有很多
好像是模块问题,第二个轴的JOG缓存寄存器有问题,不能驱动电机JOG,其余控制没问题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