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31):
之前工程师用欧姆龙plc透过FUJI HMI作读写
现在老板要用国产plc降低成本
想请教欧姆龙温控器型号E5DC的PV与SV的MODBUS 位置编号?
目前只找到E5?C通讯手册,可能是泛用版
也只写PV位置不知SV位置编号

网友A:
引用楼主sunnykmc于2018-05-31 13:40发表的 欧姆龙E5DC温控器PV与SV的MODBUS 位置编号? :
之前工程师用欧姆龙plc透过FUJI HMI作读写
现在老板要用国产plc降低成本
想请教欧姆龙温控器型号E5DC的PV与SV的MODBUS 位置编号?
目前只找到E5?C通讯手册,可能是泛用版
也只写PV位置不知SV位置编号

SIR:

     因为SV在手册中叫做SP,因此您可能错过了。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xiapeng01)
  • 下载积分:+5(sunnykmc)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R:

         因为SV在手册中叫做SP,因此您可能错过了。

    前辈 你好
    4 0106那个位置 无法读到目前已经设定的SV值
    4 0000那个位置 可正确读PV值

楼主:
    修改好了
    我用的PLC格式为10进制
    温控器这位置为16进制,需转制就可用
    PV与SV皆为长度2
    上面的位置无误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