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家解释一下!

楼主(2018-05-31):
消防系统我知道了,消火栓我也知道了,水位我也知道了,就是消防联动设备我不了解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我理解什么都行,水泵,排烟风机,防火卷帘…

网友B:
前面的电缆型号,规格,SC25 DN25镀锌焊接钢管,SCE 吊顶内穿钢管敷设,WC 墙内暗敷

楼主:
是启动这些设备还是这些设备送信号启动消防泵?

网友C:
消防控制室接收火警信息后启动相应消防联动设备, 排烟阀、送风阀、声光报警器、、强电切断、消防广播、卷帘门等一系列现场执行器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

网友D:
我一脸蒙啊

网友E:
对于相关设备的联动包括停止,信号线
隔行如隔山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消防控制室接收火警信息后启动相应消防联动设备, 排烟阀、送风阀、声光报警器、、强电切断、消防广播、卷帘门等一系列现场执行器
顶上

网友G:
1楼4楼正解
风铃

网友H:
消防联动是多个报警触控装置联动,同时会在总控室显示报警位置,多位报警装置有报警开关,烟感探头,温度探头,分别与总控链接,各个位置都有地址位置。我们公司车间的消防报警位置在车间的房顶有烟感探头20个,东西南北墙有20个报警开关,连接到总控室并在总控室显示各个报警位置,发生火灾时会看到发生火灾的具体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