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31):
Q03UDE    PLC    1        三菱
Q62P    电源模块    1        三菱
QX42    64位输入模块    1        三菱
QY42P    64位输出模块    1        三菱
Q35DB    主基板    1        三菱
QD75D1N    轴定位模块    1        三菱

这个清单有没有什么问题?
64位输入、出,单轴,连基恩士相机控制器
科技以人为本。

网友A:
你如果和相机是I/O连接就没问题。要是走通讯就得加通讯模块

网友B:
输入输出模块和定位模块上的插口没有插头或者连接台,如果相机支持TCPIP就不用加通讯模块,串口的话加串口模块
基恩士相机控制器有连q系列的方法

网友C:
端子台或连接接头不用?
三菱只出plc一套,端子台确实没考虑到,基恩士那套清单里有,比价格用的

网友D:
同意楼上,顺便说下就128点输入输出加1个轴干嘛不用fx系列啊,你们财大气粗
表示出个三菱清单和基恩士比价格,主要是q系列可以连相机控制器,其他的要买eip模块,走以太网的(虽然q系列不是e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