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和伺服的精度

楼主(2018-05-31):
在用到三菱回原点DZRN和绝对定位指令DDRVA的时候,发现如果回原点的速度加快之后,经常回冲过了头,用DDRVA指令回到绝对地址0的时候,也发现停止的地址显示负数,也过了头,怎么解决

网友A:
将减速距离适当延长 速度适当降低 一般原点传感器像光电开关 这个不可能做到完全精确到0 差几个脉冲很正常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问题是用绝对定位回到0位置,结果停下来显示负数去了 怎么解释啊

网友B:
你程序有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