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变频器常见故障诊断方法

楼主(2018-05-31):
PCBA开发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我这有个变频电机的问题,就是当频率在很低的时候,比如20HZ以下电机直接不转,往20HZ以上设就可以转,就是说没有很低速的那种运行是个设么毛病呢?最初是可以在20HZ以下低速运行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这个不错,可以有

网友C:
谢谢老师分享,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