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教教我

楼主(2018-05-31):
哪位大神会编码器在三菱PLC中的应用程序,就 是弯管机上面的那种,到一个角度自动停,请大神指教!!!!
最好能付程序帮助学习

网友A:
就是高速计数,转一圈计算多少脉冲,来计算准确的角度
真诚感谢!

网友B:
2楼正解,编码器,高数计数器,C251脉冲
真诚感谢!
拼拼拼

网友C:
会有误差的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都是泪呀

网友D:
这种一般用的什么电机????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实例给一份学习学习

网友E:
高速计数器AB相检测脉冲量与方向,高速置位或复位指令用于控制定位角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种一般用的什么电机????
建议用伺服电机,带有时刻反馈,还有一点就是编码器要选精度高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