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8-05-31):
电机在运行过程中不连贯什么原因?

网友A:
路过帮顶了
下载积分:+1(吴楠楠) 真诚感谢!

网友B:
机械问题较大
下载积分:+1(吴楠楠)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C:
能具体点吗?是抖动还是有明显间断停止?伺服有没有报警?
下载积分:+1(吴楠楠) 热心助人!

网友D:
估计是自动调谐开了,所以伺服抖动的厉害,建议手动调谐,多试几次
下载积分:+1(吴楠楠) 热心助人!

网友E:
能具体说一下嘛
下载积分:+1(吴楠楠)

网友F:
sv一键式调整
下载积分:+1(吴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