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简易程序求助

楼主(2018-05-31):
此程序为何在m100 on的时候无法复位m10

网友A:
PLC的工作方式知道吧 程序时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执行的。
M100 ON时最后实行的的是SET M10
还有RST M10 执行一个扫描周期的
你随便手动设置M100位ON都不只一个扫描周期的

楼主:
但是m10是在子程序中的,子程序已经不执行了。

网友B:
少了个SRET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非常感谢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网友C:
你把CALL跳转和RST复位换个位置。你的程序扫描先执行了跳转,下面的复位有时并没有执行。参考1楼的说法,建议你先研究下plc程序扫描运行原理。

网友D:
3樓正解,少了個SRET,CALL P1以後直接END了,RST M10根本無效。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非常感谢

网友E:
楼主还是看看PLC手册吧,M8000的作用。没用过调用子程序的情况,我认为是你辅助继电器用的有问题。也可能子程序不受限制吧?

网友F:
M8000不是一直导通吗?

网友G:
子程序,中断程序中不仅SET指令会保持,甚至是OUT指令也会保持,不相信自己试试,为什么这样,自己去看手册,三菱规定的就这样。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回答,少了个sret,疏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