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31):
各位学长,老师傅们好。我是初学者,有个问题想请教:有一台三菱FX1SPLC和一台威伦通触摸屏,我想在屏上设置管理权限,密码可以自已更改要怎么写?烦请各位师傅不惜赐教,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qnbbw885于2018-05-31 22:46发表的 威伦通触摸屏和三菱PLC,怎么制作权限密码 :
各位学长,老师傅们好。我是初学者,有个问题想请教:有一台三菱FX1SPLC和一台威伦通触摸屏,我想在屏上设置管理权限,密码可以自已更改要怎么写?烦请各位师傅不惜赐教,谢谢!

直接調用人機的功能,或搭配宏指令,或寫在PLC裡方法很多,你要先有自己的思路,試寫看看有問題再問。

网友B:
引用楼主qnbbw885于2018-05-31 22:46发表的 威伦通触摸屏和三菱PLC,怎么制作权限密码 :
各位学长,老师傅们好。我是初学者,有个问题想请教:有一台三菱FX1SPLC和一台威伦通触摸屏,我想在屏上设置管理权限,密码可以自已更改要怎么写?烦请各位师傅不惜赐教,谢谢!

改密码 还没有试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密码 还没有试过

很簡單的,直接去改LW-9500~9522就好了,9500是權限1的密碼,9502是權限2的密碼一直到權限 12 是9522。

网友C:
直接看触摸屏手册,有自带的用户权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