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1):
按正常接线,地线接上,设备不带电的。把地线拆了,用万用表测地线跟设备外壳上有AC110V的电压,这正常吗?  送了台设备到客户哪总是跳闸。设备放在一个很大的注塑机旁边,电也是从注塑机上引过来的(L/N/PE)。现在用着用着搞得客户的注塑机的总闸都跳了,这酸爽不要不要的。有没有大佬能给我分析分析什么原因??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A:
不同電源的兩台設備之間有110v的電壓差的。一般都要接地線。不然電的飛起。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電源的兩台設備之間有110v的電壓差的。一般都要接地線。不然電的飛起。

没看明白,怎么说两台设备间有110V电压差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B:
把2个设备的地线接在一起 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C:
引用楼主zhengdean于2018-06-01 14:10发表的 把设备地线扯掉,测地线与设备外壳电压有AC110V电压,大佬们这正常吗? :
按正常接线,地线接上,设备不带电的。把地线拆了,用万用表测地线跟设备外壳上有AC110V的电压,这正常吗?  送了台设备到客户哪总是跳闸。设备放在一个很大的注塑机旁边,电也是从注塑机上引过来的(L/N/PE)。现在用着用着搞得客户的注塑机的总闸都跳了,这酸爽不要不要的。有没有大佬能给我分析分析什么原因??

明显你线接错了,地线与设备外壳有电压,那你这台设备绝壁漏电了,哪里线破皮了或是你火线地线接反了
漏电才110V?手摸上去也不电人

网友D:
你设备的电流是多大的?加上注塑机的电流看一下那个断路器的电流是不是不够。

还有如果你的设备电流很大,也可能造成注塑机的三相四线断路器电流不平衡跳闸。
设备就2个松下400W伺服,1个三菱PLC,再加5个电磁阀,用电量不大,不超过1000W。厂商说他们零地共用,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E:
不用漏电断路器,换一个普通63A断路器,用钳形电流表测一下实际电流
量了之后怎么办,设备上不加漏电保护器说不过去,验收不了

楼主:
顶!!!!!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楼主:
拆了地线,量地线跟设备机壳间AC114V,量电流2.14ma。行不行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F:
我试过一些单相小设备,把地线拆掉,很多设备都这样,三菱西门子变频器等等都有110V左右对地电压,有一次一台小设备总跳闸(漏保),拆了地线就不跳,查不出具体问题,没办法接地线一根一根接上去,最后接单一台台达变频器就跳闸,应该是有漏电所以有了剩余电流,没备件所以这个变频器就不接地暂时使用,后来换下来了也没看出哪里坏了

网友G:
正在学习之中!

网友H:
变频器的电源测不能用普通的漏电断路器,如果必须用的话,有变频器专用漏电断路器。

网友I:
你设备是单相220V的吗?还是三相380V的?前段时间我也遇到一台单相220V的老化试验机。送电就跳漏保。换啦开关、线缆都不行。也是去掉接地线设备正常,接上接地线就跳。最后将输入的火线与零线交换下,问题解决,底线也接上了。我也始终不明白,供你参考

网友J:
看着像开关电源110v垮地电容的感应电吧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K:
现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没发现自己家设备漏电啊,,怎么解决

网友L:
11楼说得对,不是这个变频器有问题,而是变频器不能接普通的漏电保护器,要接只能接专用的漏电保护器

网友M:
楼主说的是外部感应电压,也有可能是假电压,有可能是内部电源漏电组成一个回路负载。

网友N:
遵循等电位接地原则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shaoxiaoqing

网友O:
好好检查一下,有可能相序之间不平衡

网友B:
火线和零线接反了 确实会出现出现这种漏电的情况

网友P:
如果你的设备是单相220v,建议你把零火线对换一下,还有要排除注塑机本身漏电,注塑机一般是炮筒加热线圈漏电,要一段一段去查,按安全用电规定,设备外壳要采用第3种接地。
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