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多通讯

楼主(2018-06-01):
谁知道 一个PC可以和多台PLC通讯吗?

网友A:
上位机做得好,N多台都可以

网友B:
看你走什么通讯,以太网就多了去,走串口最多127个

网友C:
看你走串口还是以太网口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提供一个上位机VB和C#多台PLC通讯的源代码,是西门子S7-1500的PLC:
WinTcpS7_1K V18.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