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1):
FR-Configurator2 变频器设置软件无法选择FR-E740-CHT型号,型号检索里面也没有。
D系列的也没有
请大神解答。
附件: 161332ouwasvfeoggssccw.rar (673 K) 下载次数:108
附件: 161337nyy00n40wm0mry40.rar (826 K) 下载次数:92

网友A:
你的软件里面没有支持FR-E740版本的程序吧,不然是可以找到的

网友B:
使用 FR Configurator SW3

网友C(2019-03-05):
引用 网友B:
使用 FR Configurator SW3
[attachment=222777]

我用FR-Configurator SW3 也连不上D720?不知问题出在那????请指教!谢谢

网友A:
D720是要用那个以太网口进行通讯的。。。
引用 网友C:

我用FR-Configurator SW3 也连不上D720?不知问题出在那????请指教!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720是要用那个以太网口进行通讯的。。。

我用的是2线 485 ,就是通讯不上???是不是一定要用4线的485 才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