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哪位高手帮忙看看这步进程序的流程和原理

楼主(2018-06-01):
哪位高手帮忙看看这步进程序的流程和原理,越详细越好,非常感谢
拼拼拼

网友A:
我是小白,我的理解流程就是脉冲控制伺服电机的正反转,用了几个传送丶减法指令计算脉冲量。。。。。。。。。。。。。。。。。。。。。。小白勿喷。。。。。。。。。。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楼主:
在详细点呗
拼拼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详细点呗
这是一段手动点动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的程序,采用的是相对定位指令drvi,电机每次走的位置就是上面寄存器设置的相对位置,你可以先熟悉下drvi指令的用法

网友C:
没错 不要急 慢慢来

网友D:
楼三正解

网友E:
转速是2000
正转按钮按下时,位移为D210
反转按钮按下时,位移也是D210,只不过正负号不一样
哪位高手帮忙看看这步进程序的流程和原理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