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与三菱FXPLC232通讯问题

楼主(2018-06-01):
我用的FX3u232BD模块和昆仑通态进行通讯,正常通讯时BD模块的接收发送指示灯都闪烁,但是总电源断电重启后只有一个RD指示灯闪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求解答,通讯线是自己按照手册焊的,组态屏和PLC参数都是按照手册设置的,原先可以通讯,断了一次电后就不能通讯了,希望大神解答

网友A: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也和你一样,求指教,有酬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