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请教

楼主(2018-06-01):
我已经有维纶触摸屏程序是7寸屏用的,屏幕有点小要换大屏10寸,请教高手能不能用或者这样转换一下

网友A:
可以,把型号重新选下
下载积分:+5(xpvista) 热心助人!

网友B:
这个几乎不用啥工作量的,系统参数设置里修改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