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DA041可以用CP1WDA042直接更换吗?

楼主(2018-06-01):
请大神赐教,如果不能直接互换,程序里可以修改吗?以前CPM2AH和CPM1A-DA041使用,想问下CPM2AH可以和CP1WDA042搭配使用吗?

网友A:
041的分辨率是6000 042的分辨率是12000 都是4CH的 修改下程序中的分辨率就能用了

网友B(2018-07-02):
应该不可以吧!CP2AH不能带CP1WDA042

网友C:
看一下手册,上面有配置说明。

QQ980347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