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orks2注释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8-06-02):
请问三菱的works 2在编程时,可以在编程界面上直接输入某个元件的注释吗? 比如右键点击元件输入注释,要批量登入软元件列表输入太麻烦了!如下图~

网友A:
当然可以方法不只一种

网友B:
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C:
你工具栏中带绿色那几个有你要的答案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软元件注释编辑打开 双击修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