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的PLC,PNP的传感器应该怎么接线比较好

楼主(2018-06-02):
如题,PNP传感器接PLC输入端24V为ON。。。所以PLC输入端只能为OV为OFF对吗?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A:
题目明白了,内容没看明白。NPN输入的PLC要用PNP的传感器,PLC无法改成PNP输入的话就加个转换板

楼主:
没有条件加转换板,我PLC外接0V输入可以不?假如我外接的24V,PNP传感器会一直有信号
引用 网友A:
题目明白了,内容没看明白。NPN输入的PLC要用PNP的传感器,PLC无法改成PNP输入的话就加个转换板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B:
加个隔离继电器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网友C:
PNP的传感器,输出的是24V信号。NPN的PLC输入端是0V有效。你想用PNP的传感器,只能把24V转成0V
今晚吃鸡!

网友D:
用24v继电器转换

网友E:
看你的PLC型號,有些PLC輸入端極性是可自己決定的

网友F:
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G:
一般的PLC可以根据S端接线改变NPN和PNP,不然的话只能用转换板或者中继转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H:
不会连个中间继电器都没条件吧?

网友I:
此类传感器输入点数量不多的情况下建议用传感器控制继电器,通过继电器的开合,为PLC提供信号输入,输入点比较多的话还是建议换PNP型的PLC

网友J:
扯了半天,不就是PLC的源极输入还是漏极输入吗?看你PLC强不强了,支持这两种输入的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具体就要看M端(公共端)输入的电压是多少了,输入0V,则接受5-24V输入,如果输入非0V,那么就是输入低电平0-3.3V信号有效。

网友K:
接个继电器转换

网友L:
公共端接0V,输入端接24V,高电平有效(PNP接法)
公共端接24V,输入端接0V,低电平有效(NPN接法)
现在大部分的PLC都有双极性输入,如果没有可以用信号板转换

网友M:
什么PLC?有些PLC可以自己选择接线的

网友N:
这么简单的问题---换个思路来解决,另外楼主是个流氓,哈哈鉴定完毕!

网友O:
这个没有啥区别,最主要的是要统一,

网友P:
转换板很便宜的

网友Q:
看你的控制器的输入方式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