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松下PLC,指令不会输入

楼主(2018-06-02):
我想输入一个计数器,可是怎么输入也不成功

网友A:
[选项]PLC系统寄存器设置,保持/非保持1改计数器起始No.。不改的话计数器要从1008开始

网友B:
楼上正解。松下有默认的区间段,需要手动修改

楼主:
引用楼主梦雨天涯于2018-06-02 13:53发表的 第一次用松下PLC,指令不会输入 :
我想输入一个计数器,可是怎么输入也不成功
好的,谢谢

网友C:
松下FA产品技术交流群 593883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