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停机后,转矩率增大

楼主(2018-06-02):
各位大师:
请教下,台达A2系列伺服电机做升降运动时,运动过程转矩率为70%左右,停止后,居然上升到120%了,不晓得是什么原因,特请教下大师们?

网友A:
这事真没遇过,要是只是下降的时候的转矩比静止小或者是静止时比运动时小,都属于正常。建议楼主看一下是不是伺服静止的时候制动器抱住了或者停止的位置有其他作用力施加在移载装置上了。
有没有可能是机械机械装配原因

网友B:
是否是假性停止!
假性停止?怎么判断,或者怎么消除了

网友C:
是不是带刹车,停机和刹车同时动作,而脉冲没接收完?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