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2):
各位大师      电脑  WinCC与S7-1200链接不上,看了介绍就是连不上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个设置与介绍的找不到对应的,不知道是不是这原因(4是资料上的。5是实际操作的,)
请哪位给讲解下,谢谢

网友A:
PLC中有个安全选项,底下还有个连接机制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中有个安全选项,底下还有个连接机制要设置

用的是博图V14编程软件,安全在哪里找的到

网友A:
cpu属性以太网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属性以太网那里

还是连不上,还有哪里可以详细介绍下吗

网友B:
记得好像安装WINCC的上位机里需要安装博图软件,不然会出问题

网友C(2018-07-10):
我的也连接不上,一楼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记得好像安装WINCC的上位机里需要安装博图软件,不然会出问题

是的,同遇到过此问题。

网友E:
你看你的S7-1200 PLC的固件版本是多少,Wincc 7.3里的S7-1200驱动好像只针对V4.0的固件,4.0以下要走OPC

网友F(2018-08-16):
设备逻辑名称不对

网友G:
有没有安装SIMATIC_NET?

网友H(2018-10-25):
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I(2019-02-23):
10楼的说的很对装这个就可以了SIMATIC_NET

网友J:
装wincc的机器必须装博图或者simatic 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