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2):
厂里有一台机器的4DA模块有一通道没有电压输出,开始以为是模块坏了,但换了2个还是这样,监控程序数值没问题就是模块没输出

网友A:
换PLC试试

楼主:
我也怀疑是PLC问题,机器有2个DA模块就是第一个的第4个通道没输出,我用程序把输出改成第二个模块的来控制就可以,就是想清楚是什么问题

网友B:
PLC與連接模組有晶片
連接模塊每一台都有兩個晶片
我框起來那個可能壞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C與連接模組有晶片
連接模塊每一台都有兩個晶片
我框起來那個可能壞了

应该没这么复杂,有可能就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这么复杂,有可能就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參數那些只有開通道ch1 ch2 ch3 ch4
調整零點及位移
除非那些被刪除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机器是十几年的老古董了,PLC一直没换过,就是近段时间老是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有几个输入点有时候会乱闪,有时候想升一点速度触摸屏显示的车速会一下子变成最大车速,但实际车速其实一点都没变化,关电从新启动又没事,现在又到模块没输出,我肯定程序没问题,我看PLC也该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