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请教一个关于步进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8-06-03):
请教各位大神,如何在步进控制程序中实现立即停止?谢谢?

网友A:
步进就是发脉冲。停止发脉冲就可以了,至于如何停止看看手册。例如三菱有禁止脉冲输出特殊继电器的。

网友B:
步进使能为on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C:
断开脉冲前提条件就可以了